联想B460如何把独显改成集显

楼主(2015-08-24):
联想B460如何把独显改成集显

网友:
好像改不成吧。集显的主板和独显得根本不一样啊

网友:
双显卡板才能改

网友:
可以改,具体看设计图有时候把独显的电感翘起刷bios

网友:
改不了的     换一个人才多少钱啊

网友:
好像论坛里头没有人弄过呢

网友:
找个集显B460的板子对着改。

网友A:
请教如何刷新bios。。?acer4738zg掉电,在论坛下载了xxbios.bin和xxEC.bin文件,,,不会用

网友:
直接编程器硬刷就可以了

网友:
貌似一代I系列的都不可以改集显的

网友:
没集显供电的话很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教如何刷新bios。。?acer4738zg掉电,在论坛下载了xxbios.bin和xxEC.bin文件,,,不会用

小白哟……。

网友:
好像骨灰级别的大神可以改的哦,上次看到一位大神改过,坛里有这样文章。你搜一下看看。

网友:
I系列一代的改不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