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4A78-E SE 开机不显示,再次按RESET才显示.

楼主(2015-08-24):
     请教各位师父们,我这一块华硕M4A78-E SE 开机不显示,再次按RESET才显示     主板各部分电压正常,BIOS也刷了。就是死活按POWER只通电,硬是接着按RESET,才显示。请教是什么问题呀?? 先谢谢了!!

网友:
查下时钟电路,和复位电路

网友:
复位电路似乎有问题

网友:
REST 链接的 电阻坏了。。看一下

网友:
查检测时钟和RTC电路。

网友:
查复位电路

网友:
从南桥查起

网友:
论坛好像有个这类的帖子吧。。记不清了

网友:
我也有此主板故障一样,没有修了,怀疑南桥问题

网友:
按power通电应该不跑码,那时候诊断卡上复位灯有没有闪一下,没有闪测下cpu供电芯片的电源好信号有没有发出。

网友:
感谢各位朋友的指导,等会检查下。。

网友:
应该还是复位有问题

网友:
有没有跑码呢

网友:
按reset 键,就跑码,按POWER只通电。通电后,再按RESET就显示了。。郁闷

网友:
像是复位那边的问题

网友:
还有控制复位的一个三极管

网友:
时钟电路问题value

网友:
按照电路一个一个来

网友:
初来学习中新手学习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