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维修不是事一书发现一错误

楼主(2015-08-24):
第15页,下面的图说DDC存储器指向一个场管。。。不知为何。。。DDC芯片有三脚的吗??? 此书作者请给看一下

网友:
有点小错误正常,估计是指错了,别太纠结

网友A:
用图来说明,那个图呢

网友:
来个截图,如果真的错了,好像可以加分的

网友:
举图说明,秦老师会赞你,

网友:
这本书的一些小错误还是有的,其实这个DDC应该指向场管右边那个固态电容上方的芯片才对,可能是芯片被电容挡住了一部分,编辑时指错了位置了

网友:
谁都会有错的

网友:
来个图看看呗

网友:
马上上图,正在传。请关注

网友:
现在我看到26页,,发现了三处错误。第一个是那个DDC。第二个是‘电流从负极流到到正极’两个‘到’多字!第三处是少字,取电阻(取样电阻),。。才到到20多页就有这么多错误,虽不是一本专业的书,但是请问作者和出版单位的严谨性何在。。。对读者也不负责吧。。。我觉得当老师就应该学好普通话。。。出书就应该一字不差。。。难道是现在出书的门槛太低了吗??????? 呵。。。如果后面还有错误的话 我愿意送给此书一个别名‘叫我们来找茬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图来说明,那个图呢

上图了。请来看一看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来这事根本没人重视啊。。还是说看着啊?

网友:
这最少8个脚。。

网友:
如果真的错了,好像可以加分

网友:
学习了,谢谢楼主和楼上的兄弟姐妹们!!

网友:
学习了,谢谢楼主和楼上的兄弟姐妹们

网友:
何必纠结这小细节!不过楼主看的够细心的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