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印机无法打印的10种解决方法

楼主(2015-08-24):
  一、使打印机处于联机状态。

  如果打印机没有处于联机状态,自然是无法打印了。

  二、重新开启打印机。

  如果打印机处于联机状态仍无法打印文档,此时你可以重新开启打印机,不仅清除了打印机内存,还能解决不少的打印故障。

  三、将打印机设置为默认打印机。

  步骤如下:

  1.单击Windows“开始”菜单,指向“设置”,单击“打印机”,打开“打印机”窗口。

  2.右键单击打印机图标,系统弹出快捷菜单,单击其中的“设为默认值”。

  四、取消暂停打印。

  方法是:在“打印机”窗口,右键单击在用的打印机图标,然后单击以清除“暂停打印”选项前的对号“√”。

  五、使硬盘上的可用空间不低于10MB。

  如果可用硬盘空间小于10MB,必须释放更多的空间系统才能完成打印任务。这时,请单击“磁盘清理”按钮,然后在“要删除的文件”列表框中,选中要删除的文件类型,单击“确定”按钮。

  六、增加打印机的超时设置。

  检查或更改超时设置,步骤如下:

  1.在“打印机”窗口,右键单击打印机图标,再单击“属性”。

  2.单击“详细资料”选项卡,在“超时设置”下增加各项超时设置。“未选定”项是指定Window s 等待打印机进入联机状态的时间,超过指定时间之后就将显示错误消息。

  七、确保打印到合适的本地打印机端口。

  步骤如下:

  1.在“打印机”窗口,右键单击打印机图标,再单击“属性”。

  2.单击“详细资料”选项卡,在“打印到以下端口”框中,确保已将打印机设置到适当的端口。最常用的端口设置为“LPT1”,也有打印机使用USB端口。

  八、程序生成的输出不正确。

  要确定程序生成的输出是否正确,可以采用通过其他程序打印文档的方法验证。我们以“记事本”打印测试文档,步骤如下:

  1.单击“开始”,指向“程序”,指向“附件”,单击“记事本”,打开“记事本”窗口。

  2.键入几行文字,然后在“文件”菜单中,单击“打印”命令。

  如果能够打印测试文档,就是原来你使用进行打印的程序有问题,请重新安装程序。

  九、重新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。

  有时,打印机驱动程序可能被损坏,从而引发无法打印文档的错误。我们可以重新安装合适的驱动程序,然后再打印。

  1.在“打印机”窗口,右键单击打印机图标,再单击“删除”,然后单击“是”按钮。如果系统提示“删除这台打印机的专用文件”,请单击“是”按钮。如果系统提示删除默认打印机,请单击“确定”按钮。

  2.在“打印机”窗口,双击“添加打印机”图标,打开“添加打印机向导”,单击“下一步”按钮,然后执行屏幕指令。

  十、确保端口与打印机电缆工作正常。

  进行了上述九项工作之后,以下的方法能够帮助你进一步发现问题之所在:

  1.打印机电缆连接是否牢靠如果计算机直接与打印机相连,要确保连接计算机和打印机的电缆两端都插对插牢。如果使用打印切换设备,请先绕过切换设备,将打印机直接与计算机相连,然后尝试进行打印。

  2.测试端口连接将打印机连接到另一个可用端口,重试打印文档,如果能够打印则表明原端口损坏。

  3.测试打印机电缆换上另一根打印机电缆,然后重试打印文档,如果能够打印则表明原电缆损坏。

网友:
下次试一试楼主的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