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防]
监控摄像机维修与保养方法

楼主(2015-08-24):
  对于监控摄像机维修凯威监控公司维修专家分析:监控摄像机在安装使用时,经常会遇见些故障,没有图像,图像不清晰,焦距问题等等,这些问题有的是由于摄像机本身引起的,有的则是安装使用不当引起的,下面就是解决办法:

  一、视频/数据复用光端机故障排除方法

  如果光端机电源正常但是不能工作则按下述步骤执行

  A.监控摄象机黑屏数据和摄像机控制功能正常。

  1.从光口拔掉光纤。如果屏幕不再变黑但有雪花则光连接可能是好的。

  二、确保光端机之间的视频BNC连接是完好的。

  B.监控摄象机屏幕有雪花(噪音)数据和摄像机控制功能正常。这种情况说明光的部分有问题。继续按照以下步骤排除故障

  1.从发射机的光口拔掉光纤插入一根光纤跳线。

  2.把跳线的另一端插入光功率计。

  (a) 如果读数与指标不符说明发射机有问题应更换。

  (b) 如果读数符合规格则进行下一步

  三、检查连接器。如果脏了用异丙基酒精擦拭干净。

  四、摄像机状况:变压器不良原因分析:电源不稳杂讯过大

  五、摄像机状况:线路不良;原因分析:接头太多或线路接触不良;解决方法:更换线路

  六、摄像机状况:若干条间距相等的竖条干扰

  七、由于视频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不是75,因而导致阻抗失配造成的。或由视频电缆的特性阻抗和分布参数都不符合要求综合引起的。
解决方法:一般靠“始端串接电阻”或“终端并接电阻”的方法去解决

  八、
  摄像机状况:出现木纹状的干扰
  原因分析:视频传输线的质量不好,特别是屏蔽性能差,线电阻过大、因而造成信号产生较大衰减。或是由于供电系统的电源不“洁净”而引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