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AMI盲刷BIOS问题?

楼主(2015-08-24):
AMI主板把BIOS复制到带灯U盘里,复制一份,改名字为AMIBOOT.ROM
插入黑屏电脑、开机 ,迅速按住CTRL+HOME不松,
到U盘灯闪松手,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重新点亮屏幕!
有二点要问:
1、当电脑有启动,有指示灯,能读U盘都可以这样盲刷吗?
2、BIOS是6M的备份?8M的备份?还是官方8M+2K EC部分?

网友:
你先到好机器上运行下,看你的U盘能否启动并自动执行刷新程序。
不同的机器,一般刷不进去的,不用怕刷坏好机器。。

网友:
原来盲刷就是这么刷吗?成功了吗

网友:
又学到了一个新名词,“盲刷”  感觉很神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