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B325I-333通电无显示

楼主(2015-08-24):
联想一体机B325I-333通电无显示,键盘小写等能亮,换了高压条也一样现在想刷个bios,有的发一个谢谢

网友:
朋友  你解决了不?刚收到一台,故障和你差不多,报修故障有时显有时不显,莫是桥或显卡问题吧!不显的的时候,有信号无电压

网友A:
果断加焊显卡试试啊

网友:
一体机越来越难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果断加焊显卡试试啊

感觉 与显卡 关系不大,实在不行就只有做显卡了,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,不正常的时候,按一下开关,可以正常关机断电。加热显卡,故障一样。怀疑与屏显示驱动那一块有关。或电感电压测试正常。

网友(2015-09-29):
没修了退给客户了,叫他换主板也不换

网友:
手上也有台 还没搞好呢 头大了 这机器4个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