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60触发0.65掉电求助

楼主(2015-08-24):
1.G460待机0.01,触发到0.65,停1-2分钟掉电到待机,可以再次触发。PLTRST#瞬间有3.3Vym电平。网卡。显卡已拆下来过,故障一样。
2、Z370无CPU供电和独显供电,看时序应该先产生CPU供电。供电IC是95831,摘除PIN24角电阻可以产生电压,用示波器(100MV 20ns X10档)测SVID,有波形,VR_SVID_data无波形,还发现vr_ON只有1V左右,看芯片PDFVR_ON 0.8V以上应该是正常的。
以上两机请指教

网友:
根据时序慢慢查

网友:
看看其它转换电压是不是有没有出来的。

网友:
昨天刚修到

网友:
VR ON 是HWPG上拉受控与温控 你认为1V对吗?

网友:
vr_ON应该是3.3V吧

网友:
G460查桥有无发给CPU复位信号RSTIN#
Z370机器VR_ON由VR_ON、HWPG、SYS_SHDN#组合产生,1V不正常。

网友:
g460你能等二分钟我也是服了

网友:
触发后掉电,应该是某个电压没有正常出来,导致PG信号不正常导致系统掉电,0.65应该还没有到CPU供电 ,根据时序一个一个查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