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,宏基笔记本nec大电容坏引起的掉电和不定时掉电

楼主(2015-08-24):
相信很多维客都遇到过东芝和宏基的那几台cpu供电大电容损坏引起的机器点不亮掉电或不定时掉电的情况,此时一般很多人都会用更换新的nec大电容或者用330uf的4到6个去替换,本人也遇到过多次,也总结出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,有时我们可能因为手头没有新的大电容或330uf的电容去替换,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有像我图片上的这种多得要死的小电容,我一般从料板cpu反面拆出16到32个排两排就好了,东芝的一般一边8个就可以搞定,宏基的可能要多点!

网友:
请教如何刷新bios。。?acer4738zg掉电,在论坛下载了xxbios.bin和xxEC.bin文件,,,不会用

网友:
算你狠,我陈日天服了!

网友:
我服了,这样多小电容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么多拼起来不费事吗

网友:
这太麻烦了!   费时间的很!!

网友:
有拆了再装的时间还是多备几个吧!浪费了时间还不一定稳定

网友:
330其实很好找的

网友:
兄弟没备料板?

网友:
稳定吗?倒是给我们一个不错的思路!

网友:
这样也可以 再说料板如果没330  我无话可说

网友:
楼主你这是无极性电容代换有极性电容能行吗

网友:
这样做太麻烦了,上4个470胆电容还快

网友:
这种小的电容也坏么

网友:
16-32个 太强大了 330只要4个就搞定。话说我的料板330已经被拆光了

网友:
老问题了,修的很多了

网友:
这个行吗,这个是无极性的哦,330的是有极的    ?????????

网友:
这样也可以

网友:
   料板上的留着做什么。。这样补不累吗

网友:
要装那么多还不如330来的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