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R-5521板号LA-9101P

楼主(2015-08-24):
加电到0.7,电流也不调变了

网友:
供电  始终复位。

网友:
楼主的字打得太少了。。。

网友:
故障描述太少 帮不了你

网友:
请你把问题讲清楚一点,这几个字我理解不了

网友:
电压都起来没有

网友:
不详细怎么帮 心里默念 快点自己好吧

网友:
说清楚点撒,什么机器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最好先刷BIOS再试

网友:
这样的帖子还不如不发,直接找附近修电脑的看就好了

网友:
过不了内存吧查看CPU.内存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换板吧?描述不清,水帖。

网友:
刷BIOS试一试?

网友:
不插内存0.7左右  插内存跳到0.8左右掉电到0.3左右再掉没有   BIOS刷了     cpu加焊了

网友A:
感觉不过内存不插内存不掉电吧 插了内存掉电,

网友(2015-09-30):
这个问题看一下U口,有一次U口有问题换掉就好了

网友:
刷BIOS吧 ok

网友:
先BIOS刷一下

网友:
dell 先刷BIOS试一下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觉不过内存不插内存不掉电吧 插了内存掉电,

就是这毛病!!!帮帮我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问题,插内存就掉电 0.7就掉了 。不插内存不掉电也0.7,刷了下南桥 不掉电了可是还是0.7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