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映泰主板

楼主(2015-08-24):
         一块映泰P43D3  VER:6.1的独立主板开机跑马跑到2E 2A就掉电 过个5秒又会自动重启跑马跑到2E 2A又掉电 有时又不会自动重启 加独立显卡也是一样 BIOS刷过 I/O换过 CPU内存也换过的不行 这会是哪的问题

网友:
开机针电压正常吗

网友:
自动上电吗?

网友:
5v电压 不过复位针电压没触发量只有1.89v电压 触发后在量就有3v电压

网友:
第一次插电不会自动上电 等触发跑马掉电 过个几秒才会自动上电 有时又不会

网友A:
映泰板子爱坏时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映泰板子爱坏时钟。

我去换一个去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映泰板子爱坏时钟。

换了一个也不行 还是一样的问题

网友B:
呵呵,我来参观坐等楼主最后的答案

网友:
先BIOS在搞硬件

网友C:
应该哪里有电压没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我来参观坐等楼主最后的答案

版主 既然进来了就给点意见啊

网友:
BIOS刷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哪里有电压没出来

量内存 桥 总线 CPU 时钟 复位 待机的量过电压的正常

网友:
串口芯片 网卡声卡芯片的拆了试下 的不行 南桥用风枪加焊了 都不行

网友:
查看温控电路 。。。。。祝你好运,小伙子

网友D:
CPU 温控电路。知道吗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CPU 温控电路。知道吗

还真不知道什么是温控电路 能否说的明白一点 谢谢

网友F:
说实话  那么麻烦  换版吧   修好几十块够能啥的   换了那么多东西  还不够浪费时间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说实话  那么麻烦  换版吧   修好几十块够能啥的   换了那么多东西  还不够浪费时间呢

反正店里没什么事做 能修尽量修好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

网友:
谁有这种板的图纸 能否分享一份

网友:
我觉得楼主可以测量一下显卡和北桥耦合的16对数据线 看是不是断线货阻值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还真不知道什么是温控电路 能否说的明白一点 谢谢

THRMTRIP 这个信号

网友G:
说下我的看法吧,2E 2A大多是缺少电压,而掉电大多是电压不稳,所以楼主这板子是两个故障。如果是我的话,先修掉电,CPU、USB过温等等,这样后也方便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说下我的看法吧,2E 2A大多是缺少电压,而掉电大多是电压不稳,所以楼主这板子是两个故障。如果是我的话, ...

它掉电的时候复位灯会闪一下  会是复位的问题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它掉电的时候复位灯会闪一下  会是复位的问题吗

不是,平时触发时复位灯不也是一闪即灭

网友:
散热片是亮点。

网友:
推荐换板吧;楼主

网友:
哪的散热片。

网友:
实在不行也只能换板了

网友:
CPU头上顶着,好像是自制的。

网友:
查一下开机针的电压。。。

网友:
和我一样,我也是没事情做才搞

网友:
拆外设吧,可能外设有问题

网友:
南桥加焊的话还是用bga加最好,风枪不行

网友:
楼主BIOS哪下的,我感觉这种情况还是BIOS的问题 ,因为我修过的

网友:
先简单后复杂吧,先刷BIOS

网友:
修好了,分享下维修过程,

网友:
这板子内存槽左边一排三条腿的管子电压上了没? 这排管子的上拉电阻爱坏

网友:
遇到这种事还是直接换版吧  这么 不稳定

网友:
修理的精神是个不变的,值几个钱是另外一回事!

网友:
感觉和我搞的一块G31差不多,风枪加焊南桥有变化,但没搞好,可能要换桥

网友:
我建议还是先把待机时的复位脚修到3.3V,不是拉电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