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50VF 2.0不上电小析。

楼主(2015-08-24):
板号:M50VF
故障:待机正常,不触发
检测:测开关电压,正常 。开关送给EC的PWR_SW#跳变正常,但是EC 送给ICH的PM_PWRBTN#被抑制了,没有动作。
解决
按以往经验这故障必来自于LID 但实测EC 17脚LID_SW#电压2.9V呵呵。貌似正常?其实不然。这明显是流入EC的LID_SW#引脚过大导致产生在RN5064上的压降过大,实测RN5064B的4脚电压3.3V,按原理算此时EC的LID_SW#吸入电流应该为12Ma这明显是异常的。实测LID_SW#对地正反向二极体值为280,果断更换8512后机器正常。

网友A:
正反向二极体值真的有用么?我只打过正向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正反向二极体值真的有用么?我只打过正向·········

正反向阻值一样,说明芯片内部的二极体特性已经消失。。成阻性。。说明内部电路已经损坏

网友:
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EC的LID引脚漏电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正反向阻值一样,说明芯片内部的二极体特性已经消失。。成阻性。。说明内部电路已经损坏

还有阴阳的啊!受教了!

网友:
看着分析透彻的贴子就爽,给你加5分。今天没“子弹”了,明天补起。

网友:
不能失信于人,昨天说了给你加分,马上兑现。

网友:
唉,超24小时了,遗憾。

网友:
是啊   我也想加分来着

网友:
超24小时  加不了了  等你下次再发 我在加

网友:
速度啊 。这么容易

网友:
楼主所说的 正反向二极体值  是不是二极管档 反表笔在打下组织的意思。黑的接地红笔上去戳?

网友:
直接拉个电过去不就行了,就不用换E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