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60

楼主(2015-08-24):
接到客户一台机器,接上可调电源电流就在0.4到0.6之间来回跳变,网卡的指示灯一闪就灭,查各公共点有短路的地方,就在南桥附近的电容短路,撬开电容的一端测量还是有短路,怀疑是不是桥的问题,想了想还是看看是不是其他地方引起的短路,查了半天结果是网卡芯片短路引起的,果断用风枪取掉,上电不短了,订了一个同样型号的芯片回来换了,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发现主板上好多东西有问题都跟网卡有关系

网友:
呵呵 我现在都是先测量的话 就是网卡

网友:
好经验  不过这么快 能判断出 网卡有问题了  楼主能说出是哪个电容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