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系统下制作苹果系统启动U盘教程

楼主(2015-08-24):
来自网络:捷顺电脑 发布时间:2015-05-31 Tag:
WINDOWS系统下苹果电脑系统启动U盘制作:

一:百度上先下载好OSX10.9.4

二:安装好
        TransMac 并输入注册码

      1.1 插入U盘或其它存储介质;

      1.2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TransMac:

1.3 在左侧的设备列表中右键点击你的U盘,点击右键菜单中的Restore with Disk Image:

1.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,找到下载好的Install OS X Mavericks_10.9.4.dmg镜像,点击打开:

1.5 提醒你准备格式化U盘并恢复磁盘镜像文件。格式化会删除所有数据。点击OK继续:

  1.6 正在写入镜像。大概要十几、二十几分钟,视你的系统和设备而定:

写入完成后,退出TransMac,重启Mac,启动时按住option,用方向键选择安装U盘Install OS X Mavericks,回车后即可进入安装界面开始安装:

网友:
以前只知道再苹果系统里制作,没想到在WINDOWS系统也能做。恩,有时间一定要试试。

网友(2015-12-01):
没做过这个驱动、、、现在苹果也可以这么方便啊

网友:
用IOS封装的那个工具就可以

网友(2016-05-06):
这个太简单了,只需要一个软件就可,你那麻烦

网友:
这软件破解的在哪里下载?

网友:
你这个真的很麻烦,居然还要破解

网友:
这种方法不实用,还是要在苹果系统下制作比较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