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05 刷BIOS后 断电重启3次才能显示

楼主(2015-08-24):
重启3次就亮了,进系统后正常,关机关不掉,停在正在关机画面

网友:
我只想到是不是虚汗了?重刷个BOIS?

网友:
从新刷BIOS吧,顺便再换一个系统试试。

网友:
还没修过那么新的机

网友:
是不是放电了才出现这样的故障?

网友:
以前修过联想的机,放电以一次开机会掉电,然后再开就正常了

网友:
3 4 代intel平台刷BIOS确实会导致二次开机或亮机时间长的故障,AMD的暂时尚未遇到

网友:
修改BISO  吧

网友:
有原机BIOS没?发个帮你看看

网友:
应该还是BIOS有问题 重刷

网友:
是不是什么东西报错了

网友:
尝试在DOS下升级BIOS。

网友:
还是BIOS 问题吧  多找几个

网友:
要改BIOS才行

网友A:
原机bios发来帮你修改看看

网友:
估计 原机BIOS 的ME 引起的

网友:
这个需要原厂或者分离了 呵呵 希望弄好发上来

网友B:
需要修改bios
才可以正常

网友:
先刷个BIOS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需要修改bios
才可以正常

怎么修改,我有好几个同机型的bios,对比了一下其中大部分代码都是不一样的,可是怎么确定哪段才是me的固件呢,你研究过吗,大神?

网友:
BIOS问题吧,要不进PE看可以关机不

网友:
还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在刷回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原机bios发来帮你修改看看

他这是AMD芯片组没有ME模块的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他这是AMD芯片组没有ME模块的把

en amd 没有me 可以刷官方的bios合成的看看

网友:
TAOBAO买个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