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 笔记本维修不是事 点火回路 157 页和 158页的问题。

楼主(2015-08-24):
今天看 点火回路 这章 发现有个问题。 如图:

这个并联得数应该是128k  上边写138k 是不是写错了

另外 还有如图 说 点火回路分为三种情况, 是不是说 这三种情况 都可以产生 MAINPWON 和 ACON

谢谢。

网友A:
这学习的太细心了,前途无量,先向老师学习留个名。

网友B:
PR395是499K
不是395K

网友:
三种情况是指三种情况下,对B+最低电压的要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R395是499K
不是395K

对对对 马虎了 谢谢 饼哥 纠正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学习的太细心了,前途无量,先向老师学习留个名。

马虎了

网友:
学习就要有这种精神,马虎也值得表扬

网友:
这不算什么,说明很认真学习书本知识啊,值得学习啊。

网友C:
这是那个厂家的点火回路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是那个厂家的点火回路啊?

仁宝 LA-5891P 的。

网友(2016-01-01):
有PDF下载没有?

网友:
这么长时间的帖子 你都能回复?

这个 pdf 没有啊 买一本被 又不贵

网友D:
这本书的作者是谁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本书的作者是谁

你都铜牌维客了 都不知道   赵中秋 月饼大师啊

网友E(2016-03-02):
这书要去哪里买、要去某宝么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这书要去哪里买、要去某宝么

对啊  淘宝有【迅维】的网店  论坛里 有链接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对啊  淘宝有【迅维】的网店  论坛里 有链接

谢谢了、昨天问迅维客服要链接了、果断入手一本.剩下的只有等了

网友:
ok 其实 对于我来说 这是一本工具书 各个典型电路看完以后 就把各个 场管 正常 是的 高低电平都标上  等修的时候 就直接查省的分析了

网友G:
我也想买一本来看  不知道迅维还会不会继续出下一版的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也想买一本来看  不知道迅维还会不会继续出下一版的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啦

不出了? 问在线客服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