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短路,主供电拉低到5V,菜鸟求思路。

楼主(2015-08-24):
可调电源插上,电源拉低到5V,显卡也发热。两个大电感阻值为17.

网友:
有短路了,烧鸡大法搞起,简单快捷

网友:
电压5V,电源2A开始烧,那里发热摸那里

网友:
路子很长,求助报机型。拉低查公共点。

网友:
楼主如果是外行,劝楼最好还是送修吧

网友:
公共点短路了    还有显卡发热  可以大概确定 是显卡供电那边导致的 看看 上官有没有击穿   显卡 有没有坏就不知道了

网友:
查找周围供电,用手么一下

网友:
加电烧板

网友:
你这个估计显卡供电上管击穿。

网友:
只要显卡不挂 一切好办

网友:
  电流检测电阻拆了、。开始烧吧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