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0 INTEL独显 大短

楼主(2015-08-24):
已经摸索好几天的料板。检查出CPU供电大短路 CPU供电芯片已经烧穿。。板子烧穿 不知道这样还有救不。。。。。。。 如果有救 求救怎么做。

网友:
这是板子图片。。刚才忘记穿了。

网友A:
刮骨疗伤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    鳏寡刮刮试试吧

网友:
刮开试试,

网友:
如果是供电芯片位置击穿  果断放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刮骨疗伤。。。。。。。

怎么刮 怎么骨。。

网友B:
板子都穿了,只有挖挖看看了,运气好挖不短就好了,运气不好,呵呵,换板喽

网友:
要是版层烧坏 不影响信号线可以试着修修 要是损坏太多的信号线建议放弃

网友:
估计搞不了了  烧的太厉害了

网友:
板子烧穿了就不好搞了,不过也得试试,祝你好运

网友:
先把坏件拿掉,清理干净,打值,,,,,

网友:
论坛里有两大神刮骨疗伤不错,自己去看看,烧出了个大窟窿都能救活,尼玛,神了,我是佩服

网友:
建议还是不要折腾了

网友:
   要是烧得不是很厉害的话  是可以搞的

网友:
烧穿了  的话  就别搞了

网友:
烧穿了就更换一块,若烧黑了,先刮刮量测,若线路涉及不是很多就飞飞线。

网友:
发的图片呢,看不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板子都穿了,只有挖挖看看了,运气好挖不短就好了,运气不好,呵呵,换板喽

只是表皮穿了。裸露出了点电线。。

网友:
为什么我没有看到楼主发的板子图片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