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67

楼主(2015-08-24):
今天接到一台三星R467  客户送来时是还没进系统掉电重启     心想这应该就是NEC电容作怪了    谈好价拆机更换NEC电容      换好后电流只跑0.8不动了     这回晕了     因为没图板子以溥不想乱动     先上贴问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过

网友:
论坛有图纸,下载图纸修机。

网友:
呵呵,这个机器显卡爱坏啊

网友:
NEC 没换好吧    换4个

网友A:
先排除你动过的地方 让机器回复原故障

网友:
可能是换NEC的时候  搞到其他地方了

网友:
总线 这个地方爱坏

网友:
应该是你动到了不该动的地方,再检查下,期待你的答案

网友B:
看看硬盘下面的小电容有木有短路

网友:
硬盘下面的小电容看看短路吗

网友C:
把CPU座搞空焊了就杯具了

网友D:
楼主修好了吗,我的一台R467也是这种情况。开机触发到0.8左右,然后掉电到0.4.然后又可以到0.9,就是不亮机,NTC电容换过 ,CPU,内存换过。

网友:
贴纸下面的电容又问题!!!!

网友:
三星的,通病NEC电容还有RTC电路小电容!

网友:
我换成6个330的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排除你动过的地方 让机器回复原故障

动过的话我先拍个照片     帮我看一下后面有4个小电容的位置对不对    当时有一个被风枪吹下来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硬盘下面的小电容有木有短路

那个电容没坏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把CPU座搞空焊了就杯具了

我当时也在怀疑是不是这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修好了吗,我的一台R467也是这种情况。开机触发到0.8左右,然后掉电到0.4.然后又可以到0.9,就是不亮机 ...

你的问题跟我一样    今天有事去了还没修   晚上再修修看

网友:
大家帮我看看这NEC电容边上的4个小电容的位置是不是对的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