充电宝的电池如何激活?

楼主(2015-08-24):
请问一下大虾,很久没用的充电宝,电池如何激活才能正常使用呢?

网友:
在线等高手请教。

网友:
是新人吗?还是大家都很忙。

网友:
电池点用完,在充满是不是就是激活????

网友:
同求 怎么激活

网友:
用高电压5V大电流充一下,可以吗

网友:
用电流大一点的充电器试试看

网友:
拆开 用可调电源直冲

网友:
什么激活?正常充不行吗?

网友A:
用可调电源,调到电池的相应电压,正负极短接1~2秒,就差不多了

网友(2016-10-04):
引用 网友A:
用可调电源,调到电池的相应电压,正负极短接1~2秒,就差不多了

这招谁试过了啊???

网友(2016-12-16):
连接好电路板,正负极短接1秒

网友:
拆开,外部加电进去,注意电压电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