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5010黑屏,报警八声求助

楼主(2015-08-24):
各位师傅好。DELL M5010的独显机子。开机报警八声。是显卡还是北桥的问题呢。这个机子叫警七声一般都是北桥的问题,北桥型号为216-0752001。显卡的型号为216-0729042。ATI的显卡芯片。外接VGA有显示,花屏。内屏黑屏无显示。这个机子报警八声是显卡的问题,还是北桥的问题呢。想先加焊下北桥。不知对不对。

网友A:
风枪400度来的对着主板北桥底部吹几秒,冷一会开机能开绝对是北桥

网友:
是显卡的问题多,可以吹一会看看。

网友:
外接能显示,肯定是显卡啊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风枪400度来的对着主板北桥底部吹几秒,冷一会开机能开绝对是北桥

人家外接能显示的!

网友:
7声是北桥或是CPU座子。8声是显卡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显卡坏了

网友:
8声多显示这一块的问题 你可以先排查下屏线 屏等最后在考虑显卡

网友:
一长8短一般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肯定是显卡问题啊    再说 外界都花屏了

网友:
这种送钱机呀!

网友:
谢谢大家啊,明早起来。加焊显卡先看一下,修好了。告诉大家啊。

网友:
外接能显示,就是花屏。内屏是黑屏。无显示。最好不要显卡坏了。这显卡芯片也太贵了。换显卡就不挣钱了。呵呵。不应该是屏的问题。如果屏排线有问题或屏有问题。外接显示应该正常才对。现在外接花屏。

网友:
看来应该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显卡问题,直接加焊就行了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,太是这种BGA不好做呀,容易爆

网友:
显卡重点检查

网友:
看样子都有问题

网友:
八声报警显卡问题多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