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deacetre A320 一体机开机温度就达85度

楼主(2015-08-24):
联想Ideacetre A320 一体机开机温度就达85度 ,BIOS搞了, CPU换主频低的也一样,CPU供电也搞 了,北桥开机过一会之后会很热,但CPU与散热片之间接触还是相当好的,散热片也不热,奇怪的是进系统之后CPU集显供电就不出了,强拉一个供电过去进系统显示温度不变,论坛里的人也遇到同样 的情况,没解决,请教高手有修过这种故障的吗

网友:
个人觉得可能还是BIOS ,或者温控,北桥民可能,但论坛上有人已经换过北桥情况没变化,图纸又找不到,也没示波器,只是进系统时CPU核心供电会在0.6到1.0V之间跳动,个人觉得正常,进系统之后就不在跳动得那么复杂。

网友:
板是集成的板,二代,HM65芯片组,进系统时集显供电没有时也在亮机,个人强拉一个1.2V 过去也是亮机,温度显示 不、变,慢慢的就会向上跑,过一会直拉掉电。

网友:
BOIS 的问题  上次我也遇到   刷BOis解决了

网友:
这样感觉还是BIOS 上X宝买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