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了好久的HP LE2001WI终于修好了

楼主(2015-08-24):
前段时间修到一台HP LE2001WI,见我曾经这个帖子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33361-1-1.html,当时判断是屏坏了。由于客户一直没来拿就搁一边了。近日闲来无事,又翻出来了。上次弄完是什么现象忘了,这次加电屏幕是一道一道的干扰条,拆开测得VGH为30.9V    VGL为-9.2V,都偏高,电感吱吱响,重新换了一块ATT1168B,VGL VGH正常了,但是上下两边的黑条还是有,查得VCOM电压波动,拆下电位器,测得已开路,换掉以为好了,可是黑条还是有,忽宽忽窄。加焊了逻辑板主芯片,黑条竟然奇迹般的没有了,但是屏幕忽暗忽亮的,屏幕下面1CM有几个干扰的小黑点一直在闪动。换了2条屏线竟然都没图象蓝屏,屏线是新的啊!奇了怪了,从其它机上拆了一条装上试机,正常了,由于换好的这条屏线很断只有10CM,装进机器的话短。没办法只好改了驱动板插槽,换了另外一种屏线。至此维修结束。这么多的问题集中一台机器上,实属罕见。

网友:
这么多的故障能修好,很不错

网友:
貌似屏线质量不怎么样  啊,用点好点的哦,也许就好了

网友:
新的屏线都能坏,买太便宜的吧

网友:
换了一般的人,换了新的屏线还不能解决问题,多数人都会以为可排除排线的问题了,楼主英明,技术不错的说。

网友:
屏线触点都明显发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