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55g 装不了系统

楼主(2015-08-24):
  一台4755g拿过来是电池有时候可以开,有时候不能开,适配器开不了机的典型故障,换了3v5v旁边的电容之后,3v5v正常了,可以正常开机,悲剧从此上演:
      启动的时候一到win7那个四个颜色的方块碰撞之后就定住不动了,换了硬盘,也换了内存,还是不行,再进去pe的时候按键盘的上下方向键不能动,但是ctrl+alt+delete的组合键可以重启,外接usb的键盘也是一样,在进去bios设置呢,键盘就没问题,改了硬盘模式,换了光盘安装,每次都是在那个启动windows的时候不动了!
   以前也碰到过一台acer的机器安装系统装不了,最后放弃了,各位大神能不能在百忙之中给点建议呢?因为装不上系统俺就收不到钱啊!

网友:
下班之前留一贴,希望各位大神能指点下

网友:
遇到跟你差不多的问题,联想Y470卡LOGO,进桌面之前卡住

网友:
我也是见过没解决过,等高人出现

网友:
和我的神舟一样的
换了硬盘搞定

网友:
装一个原装正版的看看

网友:
挡开始界面应该还是主板有问题

网友:
谢谢各位指点,等下就裸板装试下
成功了上来和大家说下!

网友:
应该是外设导致的吧……楼主解决了么,求结果

网友:
裸机测试也一样吗?    不装驱动试试

网友:
这些问题一般都是外设和南桥了

网友:
你搞得待机修好亮机,是不是还是那片的问题、把上下管全部换掉呢,

网友:
应该还是板子上的问题吧

网友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,这种问题第一次见过

网友:
裸板试下

网友:
先把外设都拔了,裸版试,之前遇到一个联想是网卡坏了进不去系统。换 了网卡就好 了

网友:
这几天忙了点,忘记了回来给各位大神汇报结果了!
结果就是卡键盘的,换了键盘已经解决!
谢谢大神们的建议!

网友:
键盘坏道引起进系统问题,这也是奇葩故障。

网友:
建议先换个CPU试试。

网友:
多换几个系统,换换硬盘之类的

网友:
这个一般南桥和硬盘故障居多,键盘引起的少见哦

网友:
我也遇见过卡键盘进不了系统的

网友:
坐等楼主解决 我来长见识来了

网友:
有没有试过在其它电脑上用硬盘装好系统在拿回去呢?

网友:
先裸板进PE 看看 是不是还是老样子 排除一下先

网友:
原来是键盘坏了,谢谢楼主

网友:
先把外设拆掉,在进BIOS进把声卡网卡关掉,看看能不能进去!

网友:
你刷BIOS 试试

网友:
键盘引起的啊?还真神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桥有点问题了

网友:
是键盘引起的啊

网友:
桥有问题吧,是不是装系统死机啊

网友:
楼主,看来还真的是外设的问题啊!我以前碰到一个dell也是卡logo,没搞定

网友:
最近修了一台是CPU供电不稳引起进不了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