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的cpu供电标准是vr10,为什么有预留k8规范

楼主(2015-08-24):
如题,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手研究过p5kpl am se这快主板的电路,我就奇怪了,这快主板明明是inter的lga775接口,供电规范也只能是vr10标准吧,为什么还有预留amd处理器用到的k8供电规范可供选择?看位图中的vid_select信号相关电路,饼哥能不能帮解答

网友A:
还没到中秋,月饼没那么快来,让我来回答下,就像是有点主板用4个USB接口,有的6个,有的就8个,都是厂家喜欢就这么做,没什么好研究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没到中秋,月饼没那么快来,让我来回答下,就像是有点主板用4个USB接口,有的6个,有的就8个,都是厂家喜 ...

那如果照你这样说,厂家完全可以空置元件,何必浪费元件在上面,批量的话也是有不小成本的啊

网友:
想来想去,找不到答案,我觉得跟超频有关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