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0卡LOGO

楼主(2015-08-24):
换过硬盘,拆了一个声卡芯片,无法重装系统,进PE可以进,无法安装

网友A:
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能进pe怎么卡logo?还是硬盘的时候才卡?

网友:
能找到硬盘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能进pe怎么卡logo?还是硬盘的时候才卡?

硬盘的时候卡

网友:
能找到,就是硬盘装的时候卡死

网友B:
    有点没太懂 。 挡LOGO  应该是进不去PE吧

网友:
来张图片啊,什么叫无法安装

网友C:
建议装个纯净版试试

网友D:
换硬盘,外设,BIOS,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点没太懂 。 挡LOGO  应该是进不去PE吧

可以进BIOS,也可以进PE,桥也干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建议装个纯净版试试

这个应该没什么影响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换硬盘,外设,BIOS,桥

都干过了,修了一天半,找不到思路了,U也换了

网友:
到底是卡logo  还是系统装不进去 装系统那一步出问题了

网友:
应该是卡系统进度条那儿吧,好多机子在这个地方是搞显卡

网友:
卡logo  进PE吗

网友:
卡LOGO了还怎么进PE? 如果是装系统卡 那建议换WIN8

网友:
发张图看看啊 说的不明白

网友:
楼主前后矛盾,不知道所云!发出来没人能给你解决问题,还是细思量在发帖!

网友:
装的时候把万能驱动里的钩钩全部取消掉。应该是那个硬件有问题才会那样。。或者重新装个安装版 的试下。

网友:
卡LOGO  还能进PE  是不是拔掉硬盘能进PE哦

网友(2015-09-23):
同求 思路  遇到同样的机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