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发掉电

楼主(2015-08-24):
今天拿到一块板上电,不停掉电触发,供电全部正常。求高手指点应该是什么问题,该从何下手

网友:
什么板什么型号都没说哎

网友:
华硕的话可以吹下CPU电源IC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板子 ??

网友:
掉电不是供电拉低,就是信号拉低,

网友:
查电到哪一步掉的   插拔内存看电流

网友:
先刷个bios吧。养成良好习惯。

网友:
滤波不良或者缺供电都有可能掉电。把温控脚挑起试下

网友:
是啥子主板都不晓得,咋个帮你

网友:
啥子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