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5V

楼主(2015-08-24):
简单问题,发下加点分, 客户送来内屏无图像闪烁,带亮线,目测屏坏了,外接,显示花屏 ,心想显卡问题,加焊显卡,内屏依旧闪烁,带亮线,但外接,已经正常能进BIOS了,想难道屏还有问题,刚好本人自己用的是小Y471 屏参数是一样的于是交换正常,订屏解决

网友A:
两个问题 一个显卡一个屏    ……一般维修过程应该是先换个屏试下

网友:
一下坏两个 感觉不像呀 很少这样的

网友B:
显卡和屏都坏了,客户也能同意修,客户真舍得花钱

网友C:
显卡问题不会带亮线,有线就要考虑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个问题 一个显卡一个屏    ……一般维修过程应该是先换个屏试下

刚开始没 想到自己的笔记本,所以认定是显卡的  ,应为内屏不显,外接花屏,我以为就单是显卡的问题。所以就加焊,没上图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显卡问题不会带亮线,有线就要考虑屏了。

他不是固定的亮线 ,是闪烁中带一点,而且亮线的地方都是随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显卡和屏都坏了,客户也能同意修,客户真舍得花钱

就收了个屏钱  ,应为显卡没发本钱

网友:
这种一拿来修就几个问题,我最讨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