哭鼻子的NEC 显示器

楼主(2015-08-24):
此机用作监控用,平时不怎么用、一次停电后由UPS供电,当时显示器没有开,但后来使用时指示灯不亮,12V,5V电压不稳,跳动,换了一个标称10欧,测量有30欧的电阻,好了装机测试正常客户拿回又是老毛病指示灯不亮黑屏。第二次换了升压小电容,查了光藕,(拿下测量 热地1,冷地500左右)整流桥正常(黑笔接正,红笔接3,2角,然后再测1,2角和1,3角都正常),换了电容,检查开关管,6次测量有一次500左右。应该正常、。唯一一个绿皮电阻拿不准从色环上看应该61.9欧但实测却是0.9-1欧左右、不敢轻换掉,怕保险飞了。最后通电查12V,5V又稳定了。唯一换了一个电容。装机测试正常2个小时。然后直接拔掉电源,准备收工、鬼使神差的又插上电源,只听见里面你放炮一样,啪啪的响,我心也凉了。检查保险飞了,背板电容和陶瓷电容角的铜皮烧断了、。其它零件居然没有坏了、我完全晕了、、请哥们指教、、感谢。

网友:
配上图 NEC 15寸LCD显示器

网友:
时而正常,时而不正常,遇到过电源线与电源板插座处接触不良,换根电源线试试,电源线要插到底。
诡异电阻不诡异,是0.62欧的,模塑管E极接地电阻。除非模塑管短路,否者它不坏。
有的电源要接假负载试机,电压才会稳定。

网友:
换板算了不划算

网友:
这个板子不好找。

网友A:
都好怕了,不明原因烧保险。烧电路板铜皮

网友:
莫名其妙的好了。客户没有拿来了。感觉是时间长了,接触不良。

网友:
有些机器好好修是修不好的思路全乱了

网友:
既然炸了,也不用费工夫了
某宝上面  这个板子应该不会太贵

网友B:
修电源时   在电源线中串连一个220v钨丝灯泡功率不要太大  通电试机时不至于高压故障烧保险和开关管   正常时灯泡一闪即灭或钨丝微红   灯泡一直很亮说明高压还有故障 需继续努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电源时   在电源线中串连一个220v钨丝灯泡功率不要太大  通电试机时不至于高压故障烧保险和开关管   正常 ...

一般是用60W的白炽灯,开机会亮一下,待机时不亮,工作时会微亮或闪亮

网友(2015-09-24):
换电源板吧,一般我不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都好怕了,不明原因烧保险。烧电路板铜皮

保险烧了就查后面开关管跟贴片电阻2R2是否短路 还有大电容 没爆也换了

网友:
哪个是限流电阻,不正常你应该换了。

网友:
还是换板来的快

网友:
还是换个整板子,板子留下没事的时候在研究研究,这东西赚不了多少钱

网友(2015-10-24):
做维修的放炮太正常了,不保持高度集中,是不行的,
放炮一般都是整流前端,
电压不稳有光耦,电容,反馈贴片电容,二极管偶尔也有,
拆旧件换几个,实在不行接电源管理模块

网友:
感觉你和我一样,刚开始修的时候修好插电就跟点了炮仗一样,后来同事们看到我插电就往后躲

网友:
无图无真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