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快修三块主板

楼主(2015-08-24):
   下午从单位回到店里,已有三片主板在等我维修了。苦命啊!认命开始干活。
    第一片,映泰G41D3C。症状是不亮。上电测试,不亮,诊断卡跑00.测各大供电正常,唯独IDE复位不正常,为零。刷了个官网BIOS上去,跑码亮机。装系统测试OK。解决。附上官网bios,
    第二片,华硕P5KPL-AM SE,症状是转几下就停。上电测试,故障重现。判断为有电压不正常。趁着上电后未断电的时候测量各个供电。按时序先测内存供电,0.825V,不正常。供电IC是RT8105,测IC的供电和开启均正常。找不到相同的芯片,根据经验,可以用RT9214/APW7120/FP6321代换。从料板上拆了个APW7120焊上。上电测试,内存供电1.895V,再测各大供电,均正常。接显示器,已显示华硕的LOGO.装系统测试OK。又搞定一块。
     第三片,映泰TP43E XE,症状有时能点亮,过几分钟后跑D2黑屏。上电测试,点亮,过几分钟后黑屏,诊断卡代码跑D2。D2?与内存有关,直接测内存供电,3.512V,严重偏高。立马断电。检查供电电路。发现主控IC是映泰标配的FP6321,直接从料板上拆了个APW7120换上。上电测试,内存供电1.907V。正常。过了两分钟没黑屏。装系统测试,GHOST完系统后重启,不亮了。关机后再开,又跑D2。再检查内存供电,有事该死的3.512V。跑线路,发现IC与CPU旁边一未知名的小八脚IC有关联。直接摘掉此IC,上电开机,亮了。再重复装系统测试,不黑屏了,重启也正常。鲁大师测试正常,冷机后开机也正常。修板告一段落。由于找不到图纸,不知该IC是什么型号,起什么作用。最后附上bios.

G41D3C

TP43E XE

小小菜鸟, + 5 很给力!

网友A:
“直接摘掉此IC,上电开机,亮了” 这样的修复。敢保修吗?那芯片没用工厂会装上去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“直接摘掉此IC,上电开机,亮了” 这样的修复。敢保修吗?那芯片没用工厂会装上去??

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的,我也修到过拆小八脚的,也没有发现返修的

网友C:
IDE无主复位,刷BIOS可以刷好?神奇了,下次可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的,我也修到过拆小八脚的,也没有发现返修的

你能说一下这个小八脚芯片的作用吗?,为什么可以拆的?

网友:
最好查明小八角的功能

网友:
学到了  但是不敢拆 就怕是控制的

网友:
学到了几个代换芯片知识,楼主功力了得

网友:
别人都和快修好自己修不好

网友:
你在什么单位

网友:
这样刷bios可以搞定,,学习了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IDE无主复位,刷BIOS可以刷好?神奇了,下次可以试试

晕、。。。正常都不先想到南桥吗?????!!!??      还是算先从简单入手啊~~

网友:
华硕P5KPL-AM SE有图纸吗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“直接摘掉此IC,上电开机,亮了” 这样的修复。敢保修吗?那芯片没用工厂会装上去??

既然可以将这个小八脚芯片拆掉,就证明这个小八脚不是控制主要供电,也不是主要的信号的,否则不会亮机,曾经看到一个例子,可能这个小八脚应当与USB这边有关的

网友:
IDE无复位第一次听到

网友:
小八角应该是通过SMBUS总线控制内存电压的,跟超频有点关系  一家之言不知正确否

网友:
都是修板小王子,。。

网友:
IDE无复位,可以刷BIOS解决,原理是什么?其它复位也都没有吗?这应该与南桥有关系的。

网友:
一块是程序,二块是内存供电。都是常见故障,有代表性。

网友:
反正我都是 CPU复位有的情况下 不跑码 都是先刷BIOS

网友:
好牛鼻的样子,,楼主经验了得啊,,希望多多分享。。弱弱问下,IDE复位是啥?

网友:
建议楼主换一个好的小八脚IC上去,否则用户今后超频或升级内存将导致机器无法正常工作

网友:
恩 只能说LZ技术蛮好的

网友:
那个小八脚被不知道干什么用的酒杯楼主拆了..这样做有点胆大啊

网友:
楼主好厉害,工作外都能这么高效赚钱,非常崇拜

网友:
映泰的小八脚芯片非常恶心,采用这种设计。

网友:
如果把P43的原理分析透就好了

网友:
其实楼主说的那个小八角没猜错的话,应该就是UP6262

网友:
讲的不错,听的晕菜,,第3个摘除原理的根据没说。所以听着晕菜,要是象你那样都能摘好,估计在座的都去摘了。。。。楼主如果第一片刷了bios还是不亮应该是哪里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