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捷g41无3.3待机电压!已修复

楼主(2015-08-24):
今天修了几块梅捷g41的主板,第一块插上ATX电源后诊断卡上的3,3伏灯闪一下迅速灭了,怀疑是电源没插好,重新插拔还是如此,拔掉电源打3.3对地阻值,没有变低,难道是断线?蜂鸣档测pci到判断稳压器的输出端,响了。上测量三端稳压器输出端无电压,输入端也没有电压,找到问题了开始跑线路,没有找到损坏的元件,准备飞线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三极管,仔细一看原来是二极管,果断换掉,上电跑码正常。

网友A:
5V SB  的开关管?

网友:
好象是双二极管

网友:
应该是双二极管

网友B:
楼主描述没看明白,小白经验少基础差

网友:
应该是2二极管

网友C:
应该是5VDUAL双路供电切换二极管。

网友:
双二极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V SB  的开关管?

是二极管,不是开关三极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描述没看明白,小白经验少基础差

我没有描述好,因为是手机发的贴,其实就是5VSB待机供电的到3.3V三端稳压器线路上的一个双二极管坏了,我也是刚刚学哦。才学一个月,努力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5VDUAL双路供电切换二极管。

应该是这样的,开机之后5VSB不能满足跟大的电流。我今天又修到一块,开机正常后突然掉电,3V的待机灯也灭了,换了之后应该也好了,没有做长时间测试。

网友D:
楼主修的应是双路供电电路部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修的应是双路供电电路部分。

这样啊,那个二极管的一端接5VSB,另一端可能接内存的双路供电,我现在是这样想的

网友:
  我有还要几块这板子  都没弄好

网友:
好难理解,看到最后才知道是待机5VSB转3.3vsb有问题

网友:
运气太好了

网友(2015-10-25):
  是双二极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