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TFT19W80液晶显慰器不亮,维修一例。新手贴

楼主(2015-08-25):
   收到一TFT19W80,电源灯亮,按开关无反应,黑屏。拆机查电源板电压,5V,12V正常,通用高压板测灯管没问题。按开关,电源板开机脚无电压,再测开关板是好的。想来应是驱动板的问题了,一时找不到相同的驱动板。再看些板上有个没有上引脚 的小方IC,于是,加了点焊膏,热风抢300度吹了30 秒,上机一试,居然亮了。
   本人小白一个,刚开店大半年,以前没做过这行,纯爱好。在坛里学了不少知识,感谢大神们的分享。
   此一例,修是修好了,但不太明白原理。望大神分析下,同行们可着参考,少走弯路,纯手打!

网友:
坐个沙发。。有的IC 氧化接触不好。。只要IC 本身没坏。。加焊是可以好的。。。呵呵

网友:
IC虚焊了,可能发热量大引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