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手机焊点那么小,好难上锡,飞线更难了

楼主(2015-08-25):
已经用特尖头,焊点太小不吃锡,再吃锡了一拉就掉,怎么办?是不是助焊剂差?
你们有什么技巧?用的什么助焊剂?什么锡,什么焊头?

补充内容 (2015-8-25 20:32):
铜箔掉了,找到那个线路的穿板焊点,好小

网友:
同感,去【迅维】参加过培训的大佬家出来指点一下

网友:
首先烙铁要换尖头的!至于芯片焊工  那都是练出来的  !都是要靠时间积累的!

网友:
我们也不知啊,有时间就去迅维好好学习下

网友:
呵呵 我也有一样的感觉啊  头都大了。。。

网友A:
主板上的pad点用带有低温锡的吸锡线拖一次,洗板水擦干净松香,用镊子夹一点点 锡膏,夹住放在主板上,配合风枪吹融化,夹点松香上去,上小电阻。天天练。

网友A:
pad点用带有锡的吸锡线拖一次,洗板水洗掉残留松香,镊子夹一点锡膏,配合风枪在pad点上吹融,镊子夹点松香放上去,夹掉多余锡点,上小电阻,天天练。

网友:
温度要把握好啊,没事就练呗。大家都很难上锡。熟能生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ad点用带有锡的吸锡线拖一次,洗板水洗掉残留松香,镊子夹一点锡膏,配合风枪在pad点上吹融,镊子夹点松香 ...

有的点,比小电阻还要xiao一点,

网友:
这个只能考手工慢慢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上的pad点用带有低温锡的吸锡线拖一次,洗板水擦干净松香,用镊子夹一点点 锡膏,夹住放在主板上,配合 ...

这么多人回复,就你说了技巧,谢谢了,

网友:
多练练就得嗲

网友:
得多练  多想办法

网友:
我视力不好,打算修手机的,可是总是看不太清楚,唉

网友:
先要拉线 还是得买一个显微镜才行啊

网友:
看来还是要多练啊

网友:
要知道耐心是最重要的哦!

网友:
修手机买个显微镜,容易飞线焊接。

网友:
关键是温度!温度高了很快氧化吃锡就不是太好了,温度低了很难融化!这主要还是经验积累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