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28通病开机不显到关不了机维修

楼主(2015-08-25):
型号:三星R428故障:不开机(通病)
通病就不多说了,大家都懂的,拆了2颗电容,OK,可以开机了。
关机不断电了,屏幕黑了,但是三星的触摸板一圈的灯还亮着,开关也亮着,风扇也转着。。。
想着是不是机器关机慢,等一会吧。一分钟,2分钟,3分钟,抽了只烟回来还亮着。尼玛,就是关不掉。
原来想着捡到钱了,现在看来呵呵了。
拆机吧,看了一圈没啥腐蚀的,刷了2个BIOS ,一个刷了不开机了,一个还是一样的问题。下面我会把好的放上。
开始测量CHP3_SLPS3#,没反应,找到PCI这里正常的呀,当时就是一个想法,,,断线了。

上面3张照片连在一起看就很简单了。。。
开机进系统关机正常。
维修到此结束。
新手上路多多关照!!!

网友:
三星 R428 板号 BA41-01216A

网友:
台版的灌不了机 修过几台   笔记本倒是没遇到过

网友:
S3状态没有起作用!

网友A:
那断线了,是怎么开机的呢?想不通

网友B:
s3不是开启内存电压的么、。

网友:
是的,到EC断线了。

网友C:
楼主的意思是飞线接过去主行了不?那为什么开机不影响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断线了,是怎么开机的呢?想不通

这个问题真没仔细想过,下次你要是 遇到你可以把EC90脚翘起来看下,开机坑定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3不是开启内存电压的么、。

是的,S3开启的内存还有二级3,5V,1.2、1.8、2.5网卡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3不是开启内存电压的么、。

是的 但楼主的机器可能是个神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的意思是飞线接过去主行了不?那为什么开机不影响呢?

这个问题还等待大师来回答下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开机不受影响。

网友D:
不开机  什么通病  拆的什么电容?  请指教 谢谢 我是纯小白

网友E:
设计问题吧,怎么会短线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开机  什么通病  拆的什么电容?  请指教 谢谢 我是纯小白

南桥背面贴纸下面有2个小电容。具体位置你可以找些别的帖子,很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设计问题吧,怎么会短线的

不知道,PCI那边能收到,EC收不到。

网友:
完全搞不懂

网友:
S3没有能正常启动?

网友F:
这个是通病吗?这个主板这里经常断线吗?

网友G:
不懂 要是断线了的吧 开机也应该开不开吧

网友:
楼主这根线飞的很有水平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是通病吗?这个主板这里经常断线吗?

第一次遇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不懂 要是断线了的吧 开机也应该开不开吧

这个叫我怎么回答,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,但是我遇到的就是这个情况。

网友H:
S3断线
使导致开不了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不关机怎么首先想到的是这个S3信号的呢

关机是不是南桥需要拉低S3?风扇指示灯都亮是不是说明主板没有断电呢,还有部分工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S3断线
使导致开不了机

我遇到的是关不了机。

网友:
顶一下学习中....高手

网友:
小电容  还是通病  学习了

网友J:
断线 导致的  进水腐蚀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断线 导致的  进水腐蚀的?

没进水,没腐蚀。

网友K:
EC还能影响关不了机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EC还能影响关不了机呀

遇到了可以实验下

网友:
机子越来越难修啊

网友:
问题还一次出两个  真是晕

网友:
楼主给力,此贴必火

网友:
逻辑上   理解不了啊   s3电断线 怎么开机不受影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