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显示不正常

楼主(2015-08-25):
宏碁显示器上面一半显示正常,下面一半显示花屏,是不是液晶屏坏了,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。

网友A:
这种情况,你先换个屏试试看~~~

网友:
百分百屏坏。

网友:
屏坏了  没得救了

网友:
没有屏线的可能
屏幕坏了
逻辑版链接屏幕的排线坏了

网友:
这个我遇到过是个方正的屏,型号忘了,换了个屏线就好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,你先换个屏试试看~~~

找不到一样的屏,原因它是LED屏,背光接口引脚不一样

网友:
屏幕坏了,没必要修!

网友:
上次也遇到个这,直接不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找不到一样的屏,原因它是LED屏,背光接口引脚不一样

那你换个显示器看看~~

网友:
屏坏了,一定是

网友:
百分之百屏坏了

网友:
我可以非常确定,屏坏了

网友:
屏的模块坏了,要专业压屏的才可以修

网友:
可以用点屏工具测试下  多半是屏坏了

网友:
我感觉是屏坏了

网友:
要不重新插拔一下屏线吧!!以前也遇到过

网友C:
屏坏了   ,看下  出厂时间 有没有 再保呢 ,这种应该是 正常使用出故障的

网友:
换一个屏  试试看  这个 情况 好难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屏坏了   ,看下  出厂时间 有没有 再保呢 ,这种应该是 正常使用出故障的

是客户的,刚好过保一个月

网友:
要么屏,要么屏线。

网友:
替换个屏试试呗。。。。。。。排除下最好

网友:
多半是屏坏了

网友:
测屏器测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