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y-a75m+无cpu供电

楼主(2015-08-25):
SY-A75M+ 节能版 无cpu供电    有12v没有1.多v

网友:
无CPU供电,就先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是否正常呀。

网友:
先查下内存电压正常不。不就换8210A 还是不出来就拆U电源IC边有只3149B  8只脚的出来再装上去内存电压产生板就会好了

网友:
我也碰到一块这样的,还在研究中。唉

网友(2015-09-27):
按时序来修

网友:
请问A75的时序是不是待机供电-内存供电-VDDA-CPU供电-桥供电-总线供电???
要不是的话,请帮我写一下。谢谢。

网友:
同上楼,求时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