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20 开机无反应,之前是无3,5v

楼主(2015-08-25):
第一台:led灯亮,之前是没有3,5v,换了开机芯片D95280 ,3,5v产生了,但是按开机按钮没有反应。
第二台:led灯不亮,有3,5v,换了EC,插上电源掉电,待机电流0.035,瞬间掉到0.014
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修了。

网友:
这机子不是有通病吗

网友:
E420开机之前是不出3V和5V的,有的话是不正常的

网友:
E420待机是没3/5的,在通电瞬间出来一下,几秒就关闭的。

网友:
先看看3/5V 后级阻值是否正常

网友:
另外,是不是已经开机了,所以才出的3V和5V

网友:
         修好了吗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短路,EC待机条件,RTC电路是否正常,再仔细查查

网友:
待机应该没有 3 5V  查触发电路   刷BIOS

网友:
查E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这种只有查条件了

网友:
还是待机芯片问题

网友:
测了哪些条件?

网友:
这个机器35V是通病,不看下你买的那个芯片型号对不对,现在淘宝卖的很多 都少一个字母,不通用,还有,看看焊没焊好

网友:
是不是你换的芯片也是有问题的,这芯片买的也不一定靠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