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805Z之简单2修

楼主(2015-08-25):
    昨天店里来了个客户,说机器开不了机..我说帮你看下,一接可调电源.,立马5A..立马拔掉...说要拆机检测.几分钟后拆出主板.电源口附近有明显修过的痕迹...网卡芯片也被上家拆了..没装....多处有焊油,,全板很多地方都发烫..客户也在面前看...看着主板的摸样有点心痛......心痛才好更利于报价,,,,我报了450..说要修主板,还要换有线网卡...结果客户说身上没那么多钱.,有线不修,他说用的无线.......结果350成交.......开单,客户走后.....开始调小电压,摸主板,,结果摸到一颗特别烫的滤波电容.,,直接拆下,,量公共点不短了...400多阻值,,,,上电.直接亮机.,,,,,运气还真好...开始装机....装好后插上电池又是5A..你妈,,,电池这边也短了...于是再次拆机,,,,量放电管的阻值,,没短阿...于是去量第一个隔离管..他坏的话没有隔离作用,,电池的电压会直接流过来,,也会造成短路........于是测量下第一个管子的值,你妈..才3欧....都怪自己太粗心,,,要是原先量下,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..拆了管子换个,,,顺利排除故障好了.......第一次发帖,老鸟飞过.....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帮忙指正下,,,.......先谢谢了,,,,,,

网友A:
呵呵,跟楼主学习经验了

怀修旧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跟楼主学习经验了

请注意回复用语

网友:
呵呵。我是只是菜鸟。你太客气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比较简单。。

网友:
实话实说,大电流一般都还比较好修!可惜我们这边修个电路也报不到350了!!

网友:
好像很牛B的样子 很羡慕啊

网友:
恩,,这个因为是二修,,所以才能报高价的...

网友:
没有啊...我只是菜鸟

网友:
大哥  你这个公共点大短 竟然想拆个电容了事  这个没烧东西运气真好

网友:
有时候不要被现象吓倒,5A电流确实吓人,但故障点确实易找。坏的配件反而不多。

网友:
我只想说 上家怎么修机器的  短路都修不好  还搞得一塌糊涂

网友:
上家确实菜呀 就这点问题居然搞不掂

网友:
这个一修 估计不是很懂笔记本  所以有你的简单二修

网友:
大短都很容易烧出,小短的很多都烧不出来

网友:
e 这不能叫二修

网友:
运气好 大短基本就是送钱

网友:
我有一台机子,也是电池隔离管有问题,上电5安,

网友:
烧机大法   简单实用   很好的

网友:
恩,一修的那个是客户老家的不怎么懂得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