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片华硕P5QL-VM奇怪现像

楼主(2015-08-25):
有1片华硕P5QL-VM EPU 奇怪问题,第一次能启动,关机第二次不能启动,要拔掉电源才能重新启动,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在线等了,急着呢

网友A:
关机后量一下绿线是否为5V,如果还是0V那就启动不了呀,可能是绿色连接的线路有问题,或者是电源有问题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关机后量一下绿线是否为5V,如果还是0V那就启动不了呀,可能是绿色连接的线路有问题,或者是电源有问题呀

是能启动,不跑码,上面我描述错了,第一次能顺利进系统,通进桌面操作,可一关机,在次开机,是能点亮,但不跑码了,就这么怪现像,只能拨掉电源,在重新插,才能启动过

网友:
不跑码就按时序查呀,供电,时钟,复位

网友B:
我也维修过这种故障,但是没有维修好

网友C:
比较奇怪,我也遇过一次  没修好。。。楼主好了的话分享下

网友:
在第二次不能开机时,测待机条件,信号等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维修过这种故障,但是没有维修好

退货了, 没修好,伤脑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比较奇怪,我也遇过一次  没修好。。。楼主好了的话分享下

没有修好,退回去了,研究好几天没搞成

网友:
保持故障现象,测量各大供电,时钟,复位,PG

网友D:
换个电源试过吗?如果还出用cpu测试坐看看cpu座是不是虚焊。。。

网友E:
在第二次启动的时序到哪儿了,如果没有到复位这个主板可以修,跑过复位那才不好修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在第二次启动的时序到哪儿了,如果没有到复位这个主板可以修,跑过复位那才不好修呢。

已经退货了,太难修了这种现象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换个电源试过吗?如果还出用cpu测试坐看看cpu座是不是虚焊。。。

电源也换过,CPU打阻值正常

网友:
估计是没复位

网友:
修这种问题需要耐心,按时序来查。

网友:
看看BIOS旁边是不是有822,是就换了应该好

网友:
华硕都是电阻门,见到822   472都换了试一试,这种只有专门修华硕的高手才能秒杀

网友:
试着刷下bios看看

网友:
反正司马当活马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