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G41D3C奇葩问题

楼主(2015-08-25):
有没有人遇到过 一块映泰G41D3C VER:7.0 大功率电源能正常开机 普通电源能触发不跑码 那个大神来帮帮忙解答一下 小弟困惑啊

网友:
供电不足吗?都装了什么硬件

网友:
有短路吧,耗电

网友:
这个还真没遇到过

网友:
就用大功率电源吧,有可能大功率用一段时间后也不行了

网友:
电源带不动 这很正常  经常能遇到

网友:
哦,,有的是这个情况。。如果能显示就别管了。。如果不能,,还是有问题啊

网友:
电源功率不足,换大功率电源能正常就用大功率电源吧

网友:
奇葩电源问题。

网友:
装的什么CPU  不跑马

网友:
就是用大功率电源,时间长了,也会出问题,根本问题还晨主板上。修过好几台dell的机器,他的原装电源不行,用通用电源能亮,但用长了,通用电源也点不亮了。

网友:
电源一般都是220到240 250V之间。还有更大的300 V330的看主板去

网友:
建议楼主好好测一下开机电路,是不是待机信号不满足 主板的检测要求啊

网友:
应该是有电容漏电,或者有小短路,被拉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