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U450显示灰屏 有时候会显一下LOGO然后又灰屏 紧急求助

楼主(2015-08-25):
主板分为两块板子
IO板为:LA-5581P  坛子里面的都不对,这个是真正的LA-5581

网友A:
最好拆屏查一下换一下屏是不是正常、或重做显卡。

网友:
动动屏线,看有没有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好拆屏查一下换一下屏是不是正常、或重做显卡。

楼主都说了换过屏、换过显卡。

网友:
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测量一下LVDS信号是否有波形,或者测量每组信号的电压是1V以上,还是只有0.4V左右,如果是0.4V左右一般来说是没有波形,可能是桥的问题,最好先排线屏线,CPU的故障好再动桥

网友:
换屏线 就好了

网友:
忘记说 换过屏线了

网友:
感觉像是南桥有问题!上次修了台hp的开机灰屏,搞个南桥就好了!

网友:
最后一个桥了 如果不行 这个机器难搞了

网友:
没有人知道吗  求救啊

网友:
这个机器 我遇到过内存引起的灰屏 希望对你又帮助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