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AOC 冠捷\919Sw+\AOC 19寸919Sw+泛白屏 屏电路的C37短路所致

楼主(2015-08-25):
显示器\AOC 冠捷\919Sw+\AOC 19寸919Sw+泛白屏

论坛上已经有人修到的是屏电路部分的C23短路造成白屏,今天我修到的是C37,它的短路也会导致屏供电不正常引起图像偏白,图像各方面都是正常的,就是白了许多。

好了,上图才是硬道理:

网友:
修好后测量该电容对地电压是12.58V,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呀,有电压值就好判断一些了

网友A:
能修屏电路的都不是一般的高手,很想知道楼主发现电容短路的思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修屏电路的都不是一般的高手,很想知道楼主发现电容短路的思路。

先在论坛上参考下有无相似的帖子,结合自己故障的实际情况,白屏一般来说是屏供电缺少而背光已经出了,这是大家都理解的,而图像已经有了就证明屏供电还是有了,偏白的原因在于屏供电的不达标,这时就可以在各个电容上测量电压,一般是12V左右,在断电的情况下打值各电容电感的值,用二极管档,当有小于0.100的就小心了,因为屏耗电并不是很大,所以正常的值都会是0.100以上,不绝对,就参考。我全部打值下来就两个地方,一个0.069,一个0.09,拆下0.069的电容并不短路容值正常,装回去,另一个0.09的在没拆前上电是4V左右,偏低,拆下果然短路了,再测量电路是0.300左右正常,装上好电容,修复!这时测量电压是12.58V

网友:
此处是什么供电?泛白屏时电压是多少?

网友:
大手啊啊  ,我一般看到白屏 就只查了一下屏有没有供电。其他都没去查了

网友B:
电容短路,是几伏电压短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容短路,是几伏电压短路的

12V,修复后测量是12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