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75无显示

楼主(2015-08-25):
一台联想G475无显示。查所有电压正常、电流跳到0.43不动了、看了【迅维】有这样的案例、是通病、RTC电压设计缺陷所致、开始就直接跳3.3V可以显示、但COMS不保存时间、走电路RCT连接COMS电路、经过两个电阻到RTC电压只有2.3V左右、短接不经过那两个电阻、3.1V直接到RTC后机器正常、机器修复。

网友:
这样是电阻出了问题了吧

网友:
有图吗? 我现在再修这个机器换了个电池好了 客户拿走了  用两天又回来了

网友:
直接短接,应该是电阻变质了,

网友:
这个以前没注意到    多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我手 上有一台G475  电流直上0.4不动,知道是哪有问题,桥CPU都换了

网友:
修好就好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通病把

网友:
换掉那两个电阻应该会好。你这个更省事。。

网友:
楼主比较直接

网友:
真长见识了

网友:
结合图纸来解说会比较好

网友:
很好 刚接到一台 谢了

网友(2015-10-03):
学习了我有这个主板,都弄了还是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