饼哥,你在那里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15-08-25):
TPS51363.28脚EN 3.2V.  18脚5V正常,26脚VREF没电压,5脚BST没电压,芯片换过三。后级没短路。
要有什么条件才有输出。

网友:
只要供电正常,EN正常就可以输出VREF呀,看一下接的那个电容是否有问题呀

网友:
26脚VREF没有电压,芯片没有工作哦,这个电压应该是2V。

网友:
vref基准电压、。2.4v、。

网友A:
芯片条件15、16、17供电19V,18=5V通过芯片内部二极管给到BST供电、28=3.3V、芯片产生26VREF=1.9V、由26脚通过外部电阻返回25REFIN=1.2V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芯片条件15、16、17供电19V,18=5V通过芯片内部二极管给到BST供电、28=3.3V、芯片产生26VREF=1.9V、由26 ...

GSNS对地短路,这样是不是VREF就没电压输出了。此脚位一般走向那里??

GSNS(全球卫星导航系统)

网友:
基准电压没有 量一下芯片每个脚位的对地阻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