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源到底在哪里?不想重做系统!

楼主(2015-08-25):
是杀毒时误删除某些程序?还是----?

网友A:
看一下 电脑任务栏右下角的时间是否正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一下 电脑任务栏右下角的时间是否正确

系统时间正常,修复多次无果,卸载了。安装火狐浏览器都好了,谢谢楼上!

网友:
换个浏览器

网友:
现在的IE都不能用,原因自己想吧……

网友:
IE,比较虐心的。

网友:
换个360急速浏览器试一下我一直用这个很好用的

网友:
我一般用360修复一下,不行就换浏览器。

网友:
试了诸多方法无果,还是从win8降回win7,算完事。

网友:
多数人都使用IE浏览器,木马病毒,广告,推广等主要也针对IE,IE被关联后,查杀病毒时有关文件被删除,所以IE阵亡,这就是根源。办法:查一查安装什么软件与IE关联了;去病毒隔离区把相关文件恢复;用别的非IE核心的浏览器;换杀毒软件(国产的好一些,都知道这些潜规则,国外杀软发现关联杀无赦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