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键失灵

楼主(2015-08-25):
9,O,L,。,这四个按键突然失灵,要用失灵按键要先按一次F8才能用,请问是什么原因?
还有一个问题是选不了要选的目标,只能选最下方的目标或选项,无论是桌面图标还是其他选项,鼠标是好的,只有按了启动管理器后什么都不用做又能选择了。

网友:
先刷BIOS吧,再换EC,不行就只有桥了

网友:
重新安装WIN764位试一下

网友:
先装个系统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