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发保护掉电

楼主(2015-08-25):
触发保护掉电一般是芯片短路还是元器件短造成的。大神指点啊

网友:
这种都有可能呀,但是电容和场管短路得多一些

网友A:
仁宝的板子就查隔离电路吧

网友:
保护掉电还是场管什么的多一点

网友B:
居然不知道是 本子还是台式  看不懂

网友:
你保护一般是后级负载短路,过载造成,芯片的问题一般不大。

网友:
掉电,造成掉电的原因多种多样。掉电保护,是电路中设计时就有的防护措施。触发掉电(断电),是某个电路有严重问题,或“短路”、或“开路”、或对后继电路会造成难预料的灾害,保护是为了减低损害。是什么造成“保护”,靠“知识+经验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仁宝的板子就查隔离电路吧

你一开始就学修笔记本?我敢预测:你的将来只能是个“维修匠”。

------先说声:对不起。我40多岁才“半路出家”(因下岗了,凭儿时爱好“玩”“电”,情点“电”,就开始修电脑),对现代电子电路及运用,是从“0”开始的。我理解:现在的“维修匠”,既要能“硬”也要能“软”。哈哈,我50多了,还能记得20多个以前“文本电脑时代(“视窗”之前)”的DOS命令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居然不知道是 本子还是台式  看不懂

居然维修还要强分“台机”“笔记本”。我理解的是“电”在不同“情况”下、分“先后”、“强弱”,其作用和分工不一样而矣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居然不知道是 本子还是台式  看不懂

在就是,因为“电流”、“发热”、“大小”、“厚薄”,在设计时,各自的“工作”方式有“别”,“目的”都是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