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355V4X机器运行一段时间后断电

楼主(2015-08-25):
大家好,想请教一下哪位有修过三星NP355V4X的机器,问题是开机进系统一段时间(不超过1小时)就会自动断电,清过灰和加了一个330的电容上去还是一样,不过比没加前好了一点,断电后拆摸了一下CPU背部温度还是很高的,不知是不是温度高引起的,风扇是正常转的。

网友A:
换个散热器试下。或者用个小风扇对着散热器一直吹。

网友:
清过灰好了一些,肯定跟散热有关。检查铜管导热性能,显卡长时间发热有无虚焊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换个散热器试下。或者用个小风扇对着散热器一直吹。

你好,我没有散热器可换,我拆了键盘,松了键盘下的锣丝后,开风扇一直吹,现在开机就不出现断电了,但试机时间不长不知道是否真的是散热引起的,如果是散热那要怎样弄??

网友:
不是AMD的吧。

网友:
如果 是有可能是桥的事。这两天修两台了

网友:
你这样吧硅脂从新加一下,如果会不行就吧风扇的控制那段和5v供电接到一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我没有散热器可换,我拆了键盘,松了键盘下的锣丝后,开风扇一直吹,现在开机就不出现断电了,但试 ...

如果是散热 问题。只有换散热器了

网友:
把原大电容换掉吧。

网友:
我手上有一台,I3的cpu换过,用10分钟就85°关机,换过导热管还是一样的问题。现在在趟这了。客户换电脑了,搞了一个月了,压根没好

网友:
重点排查温控路线

网友:
显卡老化引起的 加焊一下就会好的

网友:
下个鲁大师看看温度高不  如果高  散热也做好了  那就只有换散热器了

网友:
先测温度正常不,是不是散热有问题

网友:
换下美国进口的那种散热胶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意见和思路,今天我再次拆机仔细检查后发现那个导热管和散热头分离了,正常应该是紧贴的,我把它紧贴后再试机,试了超一个小时不再断电,因没有散热器换只能另寻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