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辨别0752001是否改良

楼主(2015-08-25):
今天无意中发现0752001改良的阻值比没改良低!!!以后应该能靠这个分辨是否打磨吧?

上面图片是10年的,,,,,

14年改良后阻值  6.8O
11年阻值   11.8O
10年阻值   9.8O
量了几个。差不多都是这样的,,,求验证,,,,

网友A:
搞什么改良 直接费主板拆 ,这芯片都尼玛的贵

网友:
这个倒是没有测量过 主要是没时间 天天都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搞什么改良 直接费主板拆 ,这芯片都尼玛的贵

你们家收破烂的,大家可不是,哪有那么多废板子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搞什么改良 直接费主板拆 ,这芯片都尼玛的贵

100块贵吗?你换不改良试试几个月就返修,,不管你是不是做好散热,,这东西靠运气,,改良就不会了

网友:
瞎说 哪有那么明显

网友:
平时没注意  下次多注意下

网友:
这个还没注意过呢。。。有时间把我的都测下。。

网友:
只要不是打磨的都没问题

网友:
客户需要 要改良的就贵 一般的就便宜 难道还保修一辈子?我们都是一个月的

网友:
还真没注意过呢

网友:
以后维修我要注意下

网友:
换过很多0752001基本没返修。这个阻值多少还真没测过

网友B:
我万用表短接的阻值就差距好大了,而且每次短接都不一样,哈哈!

网友C:
  10年的改良不是很好 现在买14年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0年的改良不是很好 现在买14年的了

10年哪有改良,你别逗我了,,,14年以上才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万用表短接的阻值就差距好大了,而且每次短接都不一样,哈哈!

我的表有清除误差这功能哦

网友:
好强的牛人啊,

网友:
楼主你好仔细,我都是换掉,没有太在意阻值,我以后要细心点了

网友:
这北桥 真容易出问题。 改良的换了后 心里踏实点。

网友:
这个很少换,假的太多了

网友:
这个  没注意  还有我们很少买这个改良的  直接买测试的

网友:
细心的人,这种玩意都被你发现了

网友:
改良版的是不是好点啊??有什么区别吗

网友:
没有太注意这个

网友:
需要大家验证

网友:
楼主这方法好,以后有机会也验证一下

网友:
好像差价10元,一般直接买14年的,换上就好,至今没返修

网友:
芯片上面都是有年份的

网友:
改良的换了后 心里踏实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搞什么改良 直接费主板拆 ,这芯片都尼玛的贵

能换好吗 不会烙铁给烫坏了吧

网友:
心细啊 佩服

网友:
反正换了三个月没事 改良什么的不重要 便宜才是正解

网友D:
改良了的换上去要出问题还是要出,这东西看运气

网友:
平时都是直接换掉的 ,没注意看  楼主还是蛮细心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改良了的换上去要出问题还是要出,这东西看运气

你没换过就别乱说,,真正改良,温度低很多,,不信自己去试。。

网友:
是这样啊,,这个方法不爱

网友F:
这个确实不留意啊,一般贵的应该就是改良的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你没换过就别乱说,,真正改良,温度低很多,,不信自己去试。。

正是因为我换过才这样说的,老弟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正是因为我换过才这样说的,老弟

你是不是买到假芯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确实不留意啊,一般贵的应该就是改良的吧

不一定哦,,那些黑心卖家打磨很多哦

网友G:
买14年的应该就是改良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买14年的应该就是改良的吧

就怕打磨的啊

网友:
那个大电容永远是痛,  最容易短路

网友:
关键是有真正改良的么,那字都是可以刻上去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是不是买到假芯片了

也不排除这种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