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NF520D3独立大板 不触发 求助

楼主(2015-08-25):
    故障是不放CPU可以触发 上了CPU就不触发了 开机电压正常 强行短路电源3 4脚测CPU 内存没有电压出来 不上CPU的时候触发有CPU和内存电压  不知道怎么下手啊 路过的大师看看

网友:
不触发的时候去测量不触发条件啊

网友:
有的板是不上U开不了的,换过没有

网友:
先不上CPU,测测各路电压吧

网友:
你上的是什么CPU。。这个板子是三代二代内存啊。。区别下